请问哪位大神有没有点击CLINE就能将丝印linecut掉的skill

楼主(2022-08-15):
    请问哪位大神有没有点击CLINE就能将丝印linecut掉的skill

网友(点评):
通常不會為了拉線避開文字, 只會為了打開防銲的 PAD 和 VIA . 因為為了拉線避開文字, 會使零件外框破碎的難以印刷和辨識.

楼主:
    没办法,有的客户就有这样的要求

网友A:
    又没有露铜,没必要。
    用平常用的cut line 一个一个挖吧

网友B:
    Hi 你可以參考看看以前XYX365大大分享的一款Skill,希望有幫助到你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761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没有露铜,没必要。
    用平常用的cut line 一个一个挖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 你可以參考看看以前XYX365大大分享的一款Skill,希望有幫助到你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7614- ...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
    可以用Skill实现,但没必要吧

网友:
    有这心思去控制阻抗,还不如把信号走好较小反射和串扰来得快。

网友C:
    有些人纯属强迫症,整的花里花俏

楼主(2022-09-14):
引用 网友C:
    有些人纯属强迫症,整的花里花俏

    可不是嘛,可也不能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