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高频探头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2022-08-15):
电流探头也可以称为电流钳它是根据电磁感应定律的基本原理设计的磁芯,用于测量导线中的电流数据信号,本质上,它是一个线圈匝数为1的电力变压器,流过电线的电流尺寸可以通过电流探头进行测量,分为电流探头AC/DC电流探头及其AC电流探头,前者可以测量直流及其通信交流电流的尺寸,后者只能测量通信交流电流的尺寸。
电流探头虽然没有泰克示波器的工作电压探头那样普遍,可是它的作用是别的探头无法代替的。它可以在没有毁坏导线的情况下测量流过导线的电流。当与工作电压探头相互配合使用时可以检测输出功率、相位差等数据信息。这针对检测测量系统软件而言特别的有效。
泰克电流探头关键分高频率和高频二种,差别关键有下面那些:
高频率电流探头选用SMT规模性集成电路芯片,构造牢固靠谱,不容易毁坏,主要运用于测量工作频率在20K上面的信息,具备高带宽、低电流的特性。利用电流的磁效应,选用光电感应器开展检验,可是相对性成本相对高,加工工艺繁杂。
特性包含:高带宽、快速地捕捉电流波型;高精密,在电流测量范围之内,精密度可以达到1%之上,可达到大部分检测行业的须要;可挑选2个测量范畴,有利于小电流测量;全自动去磁调零作用,使用方便;光控过电流警报作用,提示范畴转换;电子器件按键设计,使用期限更久的规范BNC输出接口,可与一切生产厂家数字示波器相符合。
低频率泰克电流探头选用霍尔元件,具备全自动调零作用,使用方便;装有开关电源和充电电池低压报警指示仪,负载警报音;可使用充电电池开关电源或外界开关电源使测量更为便捷;BNC输出接口,与数字示波器等设备连接便捷,可利用BNC双香蕉插头联接数字万用表测量交直流电源电流。它主要运用于1K下列数据信号的测量。具备电流范畴大的特性。
应用关键点:
A、电容测试时采用的导线应取用截面总面积05mm2(AWG20)之上的导线。
B、将待测电容连接上导线时要将电容器挪动至基材的锡面侧,除此之外,尽可能的将导线减少
以上就是示波器高频探头的电流是多少的相关介绍

网友:
那流过它的电流到底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