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对IO属性分配时,缺少了key,clk这两个逻辑,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8-15):
    FPGA 按键控制1秒计数器的启动与停止来控制LED[7:0],每当满一秒时,led[7:0]+1。编写程序后,对IO属性分配时,只有LED逻辑,缺少了key,clk这两个逻辑(如图),请问是什么原因?本人刚学习FPGA,希望大佬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以下为代码部分,写的不好之处,请大佬批评指导,(FPGA资源为美高森美A3PE)
    module keyin( clk,led,key1);

    input clk;
    input key1;

    output led;

//software reset
    reg [31:0]rst_cnt=0;
reg rst_n;

always@(posedge clk)begin
        if(rst_cnt==32'd39999999)
    rst_n<=1'b1;

        else
        begin
    rst_cnt<=rst_cnt+1;
        rst_n<=0;
    end
end

    //check key change
    reg low_sw1;
    reg low_sw1_r;
    reg [19:0] sample_cnt;

    //key_a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low_sw1<=1'b1;
        sample_cnt<=0;
    end
    else if(sample_cnt==799999)begin
    sample_cnt<=0;
    low_sw1<=key1;
    end
        else
        sample_cnt<=sample_cnt+1;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low_sw1_r<=1'b1;
end
        else
        begin
        low_sw1_r<=low_sw1;
end
end

    wire key_en;

    assign key_en=low_sw1_r&(~low_sw1); //pulse edge check

//1s timer
reg [24:0]time_cnt;
    reg time_en;
    reg [7:0]le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这里想用按键来控制计数器开始与停止
            if(!key_en)begin
            time_cnt<=0;
                //time_en<=0;
                led<=0;
        end
        else begin
                   // if(key_en)
                        if(time_cnt==25'd39999999)begin
                        time_cnt<=0;
                        //time_en<=1;
                        led<=led+8'd1;
                        end
                        else begin
                            time_cnt<=time_cnt+1;
                            //time_en<=0;
                            led<=led;
                             end
                  //  else
                      //  time_cnt<=time_cnt;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引脚分配应该和代码没太大关系。再找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分配应该和代码没太大关系。再找一找。

    是我的代码有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