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器

楼主(2022-08-15):
请教一下反相器输入和输出之间串电阻是什么用法?输入信号是100MHz正弦波。

咱昨晚帶了啤酒去問師父,這老頭若講錯了,你可別怪我!>_<!!!

网友:
    把电原理图画出来吧。谁能知道你的 “输入和输出之间串电阻” 串到哪里去了?

网友:
    反相器输出端与输入端之间联接电阻,构成负反馈放大器。该电路增益大致上等于R3除以信号源内阻。
    该电路是四个反相器并联输出,可能是为了增加输出电流。但这样做有一定危险:各反相器参数有差异,A1A2两输入端电压相同,Y1Y2可能一个输出高电平一个输出低电平,Y1Y2又联接在一起,此时会造成两个反相器内部输出电路短路,使管子功耗大为增加。最好不要这样使用。

网友:
    应该是负反馈吧,运放的输出端接到反向输入端一般是负反馈!比较常用。

网友:
邏輯閘Logic Gate)輸入和輸出端間接了反饋電阻Feedback Resistor),能為邏輯閘Logic Gate)特性以外多提供一些輸入電壓的遲滯Hysteresis)效果。

多些遲滯Hysteresis)能減少訊號毛刺Glitch)的問題這種作法施密特觸發Schmitt Triger邏輯閘Logic Gate)不普及的年代有不少人會這樣設計施密特觸發Schmitt Triger邏輯閘Logic Gate)普及之後,如果有人嫌遲滯Hysteresis)效果不夠時,偶爾還是見到有人這樣做

這電路在一般情況下不會有問題
,但遲滯Hysteresis)的反面效果就是會讓反應變慢在高速應用是不建議這樣做的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邏輯閘(Logic Gate)輸入和輸出端間接了反饋電阻(Feedback Resistor),能為邏輯閘(Logic Gate)特性以 ...

    实力太雄厚了,受教了

    怎知咱的師傅不是胡謅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