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syn480r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2-08-15):
请问一下这位置的电感和电容的作用,电感可以用15nh代替吗?

网友:
这位置的电感和电容的作用高频谐振作用,目的是碰到同频信号能够检取所需信号输入值下一级,电感是否15nh代替要看电路是否在能够工作的频率范围内谐振,如果正好在该频率范围,就可以使用。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