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atlab仿真代码总是出问题。提示说for循环那行有问题,找不出来

楼主(2022-08-15):
U=1000;
a=1e-6;
b=1e-6;
D=0.25;
lamda=1.225e-9/sqrt(U*(1+0.9783e-6*U));
A=pi*a/lamda*D;
B=pi*(a+b)/lamda*D;
for(i=0;i<=200;i++)
{x=5e-5*(2*rand-1);
y=4e-5*(2*rand-1);
Pw=(sin(A*x))^2*(cos(B*x))^2/(A*x)^2<=1;
M=rand;
if(Pw>=M)
plot(x,y,'.r','markersize',10);
pause(200);}

网友:
U=1000;
a=1e-6;
b=1e-6;
D=0.25;
lamda=1.225e-9/sqrt(U*(1+0.9783e-6*U));
A=pi*a/lamda*D;
B=pi*(a+b)/lamda*D;
hold on
for i=0:200
x=5e-5*(2*rand-1);
y=4e-5*(2*rand-1);
Pw=(sin(A*x))^2*(cos(B*x))^2/(A*x)^2<=1;
M=rand;
if Pw>=M
plot(x,y,'.r','markersize',10)
end
pause(.02)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