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硬核的引入相比传统FPGA是否会降低zynq的性价比和灵活度呢?

楼主(2022-08-15):
zynq是xilinx的新一代的嵌入ARM硬核的SOC,
请问
1、这种FPGA器件相对以往传统FPGA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2、针对图像和视频处理的,这两类哪一种器件更适合?
3、相同价格的情况下,ARM硬核的引入相比传统FPGA是否会降低zynq的性价比和灵活度?

网友:
    ZYNQ和纯逻辑FPGA相比:    在嵌入式应用中,常常需要一个或多个处理器来组成系统、支持软件并协调与外设部件的交互,比如很多应用使用Linux来进行设备管理,而且引入ARM确实方便一些控制逻辑;2. ZYNQ和FPGA外挂ARM相比:    降低了尺寸,片间通信方便,使用AXI总线,通信距离短,通信吞吐率高,ZYNQ MPSoC的PS和PL交互的片内互联总线每个Master和Slave可以128位,使用外挂的ARM,要用多少个引脚才能做到?    另外,做到片内提高了安全性,防止非法篡改。

网友:
    0ARM+FPGA二合一的好处体现在这几方面:以前见过很多ARM+FPGA或者ARM+DSP的应用,而现在这些用户在升级换代的时候发现有一种性价比更高的解决方案是很愿意采用ZYNQ的;Soc的方式比两块芯片(ARM+FPGA)的方式有更好的灵活性,你可以随时决定某个逻辑往FPGA或者是ARM上去映射,甚至可能进行动态配置;开发方式上正在迅速地归一化,特别是SDSoc几乎做到了软硬件归一。但Xilinx的槽点也不少,JAVA做出来的IDE有一堆bug,还没来得及解决三个月后又出新版本,再来一堆新bug;vivado和前代的ISE之间人为制造了鸿沟,6系列和7系列之间被强行分到vivado和ISE上,这让很多用户一直不接受vivado;另外vivado抛弃了很多ISE的优秀传统,很多操作和ISE相比不那么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