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走了线,现在想转45度,有什么方法?

楼主(2022-08-15):
BGA走了线,现在想转45度,有什么方法?

网友:
我记的PADS线是不能45的。

网友:
貌似用ad可以转一下。

网友:
借助第三方EDA工具,好麻烦的。

网友:
PADS无法完成,哪怕9.5版也一样。

网友:
    在特性里面选择旋转角度试试?这个好像线路不能一起旋转

网友:
    1、Layout里,选中要旋转的器件,右键Creat union
2、切换到Router里,Options-Placement-Move fanouts  勾选上
3、选中该Union,Ctrl+I 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