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节5号电池用什么样的方案驱动压电蜂鸣片?

楼主(2022-08-15):
3.3v单片机,三脚升压电感有点大,有没有简单的方案?求大神解答

网友:
有3.3V的蜂鸣器。

网友:
T宝上有3、5、12V的蜂鸣器,你可酌情选择啊。

网友:
不需要电感的,需要2个管脚,定时导通01,之后10,就变成交流电了,压电蜂鸣器就会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