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厂家告诉你如何界定高速电路和高速信号

楼主(2022-08-15):
  PCB厂家告诉你如何界定高速电路和高速信号

   PCB厂家现在为你讲解如何界定高速电路和高速信号

  1、高速电路的定义
  通常,电路的频率达到或超过50MHz,而且工作在这个频率之上的电路占整个系统的1/3以上,就可以称其为高速电路。实际上,与信号本身的频率相比,信号边沿的谐波频率更高,信号快速变化的跳变(上升沿或下降沿)引发了信号传输的非预期结果。信号的传递发生在信号状态改变的瞬间,如上升或下降时间。信号从驱动端到接收端经过一段固定的时间,如果线传播延时大于数字信号驱动端上升时间的1/2,则可认为此类信号是高速信号并产生传输线效应。如果传输时间小于上升或下降时间的1/2,那么在信号改变状态前,来自接收端的反射信号将到达驱动端。否则,反射信号将在信号改变状态后到达驱动端。如果反射信号很强,叠加的波形就有可能会改变逻辑状态。

  2、高速信号的确定
  在PCB设计中,实际布线长度决定了信号的传播时间。如果过孔多、元器件引脚多,或者网络上设置的约束多,将导致延时增大。一般情况下,高速逻辑器件的信号上升时间约为0.2ns以T表示信号上升时间,Tpd表示信号线传播延时,若Tr>4Tpd,信号落在安全区域;若2Tpd<Tr≤4Tpd,信号将落在不确定区域;若T≤2Tpd,信号将落在冋题区域。当信号落在不确定区域或问题区域时,应该使用高速布线方法进行PCB设计。

  以上便是PCB厂家告诉你的高速电路与高速信号的界定方法,你了解了吗?

网友:
根据频率的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