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设置可以找出这种线头

楼主(2022-08-15):
请教一下大神,allegro 有没有办法找出这种线头?   或者有没有skill可以抓出来?

特别是过孔的时候,有时候误操作会多出这种线头,光靠人眼有时候会漏检。

网友:
    Dangling Lines、via就可以检查出来

网友:
删除dangling lines

Route – Gloss – Parameters --Line smoothing--勾上dangling lines&no- dangling lines,"OK"后,点击“gloss”;

删除dangling vias

首先选择删除命令 ,find选项只勾选 via

tools-quick reports - dangling lines,via and antenna reports,点击坐标删除即可。

楼主:
    多谢各位大佬。

网友:
    在Tools-quick reports - dangling lines,via and antenna reports,里面都有详细坐标的

网友:
    本论坛的 skill也可以。

网友:
    没影响,板厂会给你删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