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K信号走线没有包地会有哪些影响

楼主(2022-08-15):
PCB板上面,SPK信号走线没有包地会有哪些影响

网友A:
如果串扰问题没有或者说是没影响,其实包地和不包地都可以。

EAL

网友:
    :hug::hug::hug::h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串扰问题没有或者说是没影响,其实包地和不包地都可以。

    那为什么平常走线会要求包地处理

网友:
不会有什么影响,SPK是音频信号,频率是相当的低,它对外面的影响几乎没有。但是有射频干扰可能会影响。但是影响到了PA前级才有明显反应,为啥别人要求包地,可能是他们也不知道原因,包地要考虑到包地线的宽度,信号的回流,如果是SPK+ SPK- ,那包地没有何用,如果是大功率还要考虑到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