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制V/I变换器 V/I 变换器

楼主(2022-08-16):
两线制V/I变换器 V/I 变换器是一种可以用电压信号控制输出电流的电路。两线制V/I变换器与一般V/I变换电路不同点在:电压信号不是直接控制输出电流,而是控制整个电路自身耗电电流。同时,还要从电流环路上提取稳定的电压为调理电路和传感器供电。附图是两线制V/I变换电路的基本原理图: 图中OP1、Q1、R1、R2、Rs构成了V/I变换器。分析负反馈过程:若A点因为某种原因高于0V,则运放OP1输出升高,Re两端电压升高,通过Re的电流变大。相当于整体耗电变大,通过采样电阻Rs的电流也变大,B点电压变低(负更多)。结果是通过R2将A点电压拉下来。反之,若A点因某种原因低于0V,也会被负反馈抬高回0V。总之,负反馈的结果是运放OP1虚短,A点电压=0V。下面分析Vo对总耗电的控制原理: 假设调理电路输出电压为Vo,则流过R1的电流 I1=Vo/R1 运放输入端不可能吸收电流,则I1全部流过R2,那么B点电压 VB= -I1*R2 = -Vo*R2/R1 取R1=R2时,有VB=-Vo 电源负和整个便送器电路之间只有Rs、R2两个电阻,因此所有的电流都流过Rs和R2。R2上端是虚地(0V),Rs上端是GND。因此R2、Rs两端电压完全一样,都等于VB 。相当于Rs与 R2并联作为电流采样电阻。因此电路总电流: Is=Vo/(Rs//R2) 如果取R2>>Rs,Is=Vo/Rs 因此,图3中取Rs=100欧,当调理电路输出0.4~2V的时候,总耗电电流4~20mA. 若不能满足R2>>Rs也没关系,Rs与 R2并联(Rs//R2)是个固定值,Is与Vo仍然是线性关系,误差比例系数在校准时可以消除。 除了电路正确以外,该电路正常工作还需要2个条件:首先要自身耗电尽量小,省下的电流还要供给调理电路以及变送器。其次要求运放能够单电源工作,即在没有负电源情况下,输入端仍能够接受0V输入,并能正常工作。 LM358/324是最常见也是价格最低的单电源运放,耗电400uA/每运放,基本可以接受。单电源供电时,输入端从-0.3V~Vcc-1.5V范围内都能正常工作。如果换成OP07等精密放大器,因为输入不允许低至0V,在该电路中反而无法工作。 R5和U1构成基准源,产生2.5V稳定的基准电压。lm385是低成本的微功耗基准,20uA以上即可工作,手册上给出的曲线在100uA附近最平坦,所以通过R5控制电流100uA左右。OP2构成一个同向放大器,将基准放大,向调理电路及传感器供电。因为宽输入电压、低功耗的稳压器稀少,成本高;将基准放大作为稳压电源是一个廉价的方案。 该部分电路也可以选择现成的集成电路。比如XTR115/116/105等,精度和稳定性比自制的好,自身功耗也更低(意味着能留更多电流给调理电路,调理部分更容易设计)。

网友:
不错啊受教了。(*^▽^*)

网友:
谢谢楼主,实在是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