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颗芯片加热后输出电流恢复正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8-16):
有一款芯片,大多数都是可以用的。但是有20%不良品,其中有的芯片有这个问题:加热后输出电流会恢复正常,冷却后又不正常,用热电吹风吹一下,又变正常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可能是器件内部应力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做过可靠性验证

网友:
    去做失效分析,应该是热应力导致的

网友:
    去做可靠性分析,应该是热应力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