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备用电源电路,正常是AC220V过空开然后输入,但是当停电时,启用备用电源

楼主(2022-08-16):
场景是这样的,想做一个备用电源,当主电源AC220V输入断掉的时候,由备用电源开始供电。前级AC220V打算用一个光耦做一个断电检测电路。请问这个备用电源电路怎么设计,备用电源可以是高电压蓄电池,也可以是别的什么供电方案。平常使用主电源时也能给备用电源充电。请大家提供一下过往的经验或设计方案,具体电路图,器件等等,谢谢。2 f1 ]" b3 S6 u* p+ G

网友:
UPS电源,市场上有的是现成产品。

网友:
    停电时让AC220V用继电器切换到DC供电,再用逆变器开启。

网友:
    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借鉴一下UPS电源的相关电路

网友:
    建议采用电池组有逆变器对应急电源电路供电,一劳永逸,中间断电切换可以采用继电器的辅助触点就可以正常切换.建议电路尽量做的简单才会更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