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用cst怎么画同轴线?

楼主(2022-08-16):
    用cst怎么画同轴线?

网友:
    定义好内外导体,注意阻抗匹配的问题,可以用macro下的相应命令求解阻抗
    中间介质自己选

网友:
    单就建模上来说会设置cylinder就可以做同轴了呵呵,只要你知道内外导体半径

网友:
    这个建模比较重要,应该是比较基础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