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做电源EMC测试的各项详细标准,如各等级是多少?

楼主(2022-08-16):
请问做电源EMC测试的各项详细标准,如各等级是多少?

网友:
    建议参考EN55022或者是CISPER22对应的国标是GB9254,一般电源大部分都是给资讯类产品提供的,但也有不同,楼上说的没错要看在什么产品上使用来划分用什么测试标准。

网友:
    现在的开关电源基本上都是隔离的了,那种非隔离的都是卖给那些很穷的国际与地区的。
    工作经验事实得出隔离的不能代表emc的好坏!主要是看你采用的是什么方案?还要看你的电路与结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