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用电路中LC滤波器有哪些应用?

楼主(2022-08-16):
在实用电路中LC滤波器有哪些应用?

网友:
LC高通滤波低通滤波,用于功放后端滤波,电源前端滤波,一切你知道频率范围的干扰,可以匹配截止频率进行滤波,防抖。

网友:
这个开关电源当中经常使用,有些低频里面也有用到的。

网友:
滤波的电路就可以用啊,用在开关电源输出可以减小纹波。

网友:
在直流电源滤波电路中较为常见。

网友:
开关电源中,减小纹波的应用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