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10】疯壳·开源蓝牙心率防水运动手环-蓝牙 BLE 收发

楼主(2022-08-16):
开源蓝牙心率防水运动手环
——疯壳·智能穿戴开发系列
蓝牙 BLE 收发

    1相关简介

    DA14580 内部集成了射频模块,同时官方也提供了一套 SDK,里面包含了蓝牙协议栈部分。本节蓝牙收发就是通过修改官方提供的 SDK,完成蓝牙收发功能。关于蓝牙的基本知识,大家可以参考前面的蓝牙基础。
    2硬件设计

    DA14580 内部集成了射频模块,这里只需要从 PF10p 脚接一根天线。

    图 1
    3软件设计

    打开 SDK,从路径:

    SDK5.0.4\DA1458x_SDK\5.0.4\project\target_apps\ble_examples\ble_app_profi le\Keil_5 中打开 ble_app_profile 工程文件。

    首先修改 user_cust1_def.h 文件,该文件对服务的参数进行了声明,我们这里需要修改服务和特征值的 UUID 等参数,并将多余的特征值删除。

    图 2
    再修改 user_cust1_def.c 文件,该文件对文件和特征值的属性进行了定义,这里需要对要使用的服务和特征值进行修改,并删除多余的特征值定义。

    图 3

    代码1
    最后要修改的是cust1_task.c 文件,该文件定义了 cust1 服务的一些任务函数, 需要将原来定义为 128 位的修改为 16 位。另外,由于前面删除了多余的特征值服务,这里还需要修改接受函数。

    图 4
    相关代码可以查看我们的实验例程。

    4实验现象

    首先打开 SmartSnippets。

    图 5
    设置好 SmartSnippets 之后,点击上图中的 Open。

    图 6
    (1)点击 Connect,连接我们的单片机

    (2)点击 Erase,擦除 Flash。

    (3)点击 Browse,找到我们工程的.hex 文件。

    (4)点击 Burn,完成代码下载。

    代码下载完成之后,运行代码,然后打开手机上的 Wolverine BLE。

    (1)点击 Connect。

    图 7

    (2)选择我们的蓝牙设备 DIALOG-PRFL。

    图 8
    (3)在输入框输入 BLE,然后点击 Send。

    图 9
    完成以上 3 步,手机能收到我们所发送的字符。

    图 10

文件下载请点击:

网友:
控制蓝牙可以用单独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