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硬件设备中产生功耗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楼主(2022-08-16):
请问硬件设备中产生功耗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网友:
显示屏长时间处于开启并且亮度较高的状态。

网友:
GPS硬件设备长期处于开启状态。

网友:
WIFi及蓝牙设备长期处于开启状态。

网友:
各种传感器等外围设备使用轮询或者中断的方式监测环境数据。

网友:
CPU对数据的大量计算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