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的问题,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2-08-16):
用一个按键控制一个灯,按下去一号键,三号灯会闪一下然后一号灯才亮,是怎么回事,是我没有加限流电阻吗,每次都是这样,按下一个按键,别的灯都会闪一下才亮。/ `* R" J9 W; f3 g

网友:
没有说清楚啊,如果是硬件解码需要提供电路图,如果是单片机解码则需要提供程序,否则别人如何帮你分析?

网友:
个人觉得是你的数据没清,接受端程序逻辑混乱

网友:
    同一个共电每个灯必须要加一个电阻,不然的话会影响所有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