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是不是在win10上运行不好呀?

楼主(2022-08-16):
altium是不是在win10上运行不好呀?

网友:
主要看装的那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
WIN10家庭版和专业版使用过,表示没问题;可以想办法把系统升级到专业版,才不会各种受限。

网友:
我是64位WIN10教育版,亲测altium从14到18、19都没问题,目前用的是AD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