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软排线和铝基板可以焊接吗?应该怎样焊接?

楼主(2022-08-16):
FPC软排线和铝基板可以焊接吗?应该怎样焊接?

网友:
1、fpc是柔性线路板对温度敏感,选择有温度反馈的控温焊接系统。2、铝基板散热快,需要短时高功率焊接,焊接完可以保温的焊接方式。

网友:
适合排线和铝基板的焊丝和助焊剂,这个可以选用179度WEWELDING M51的钎料配合WEWELDING M51-F的钎剂焊接。

网友:
FPC和铝基板不能焊接,你见FPC焊接过吗。

网友:
可以采用激光锡膏焊的方式来焊接,先把产品定位好,然后点锡膏,再进行激光加热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