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控制MOS管开关电路哪个好一点?

楼主(2022-08-16):
三极管控制MOS管开关电路哪个好一点?
MOS管的开启是12V,51单片机是5V供电,搞不准下面两个控制电路,那个好一点,说一下分析理由,谢谢

都已經告訴你是「莫使」管了!^_^

网友:
两个都能控,图1更稳,关断时栅极有确切的低电平,比图二不确定类比悬空的状态好

网友:
    为啥要用12V的MOS去控制,换个低压的用单电源不更简单吗

网友:
    图2很可能 “关不断”,即+5V消失后很长时间(可能达到数秒或更长时间)MOS管才关断。

网友:
    图一较好,图二如二楼所说很可能无法关断,而且由于GS阻抗很高,造成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