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485中如何使用TxD实现数据流向的自动控制?

楼主(2022-08-16):
    RS232转485中如何使用TxD实现数据流向的自动控制?

网友:
    把TXD信号简单“处理”一下来作控制信号即可
看看接口芯片的逻辑关系就该知道怎么处理了。

楼主:
    请问如何做这样的处理
    就是不清楚这个具体的连接电路是怎么样的,
具体就是怎么用232的TxD来做485转换芯片的使能信号,
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吧,希望能给个电路具体分析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