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带文件中槽刀怎么做的? CAM350可以做吗?

楼主(2022-08-16):
钻带文件中槽刀怎么做的? CAM350可以做吗?

网友:
LZ可以用2把刀钻 比如2个2.0mm 可分为 2.01 1.99都行。关键还看什么样的槽。 槽孔长≥孔径1.5倍可以用较快的参数;≤1.5倍比较慢的参数,一般情况这样的!

网友:
点击nc编辑器-点击菜单上方增加-再点击钻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