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ATLAB中进行FFT谱分析,如何将频谱图的横坐标转换成频率?

楼主(2022-08-16):
MATLAB中进行FFT谱分析,如何将频谱图的横坐标转换成频率?

网友:
你要先能确定你在进行仿真时用的fs,还有FFT时的位数N,也即你做完FFT后,信号y的长度。N=length(y),然后可以由ff=[0:N-1]*Fs/N来确定频率分布,把它作为横轴。画图时用
plot(ff,abs(y))即可。

网友:
[x,fs,bite]=wavread('C:\WINDOWS\Media\Windows XP 启动.wav',[1000 1499]);
z=x(:,1);
y=fft(z);
Y=fftshift(X);
sound(x,fs,bite);
subplot(2,1,1);plot(abs(Y));
将零频分量移至频谱中心的函数
格式:Y=fftshift(X)
功能:用来重新排列X=fft(x)的输出,把X 的左右两半进行交换,从而将零频分量移至频谱中心。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