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种恒流源电路怎么设计开路保护?

楼主(2022-08-16):
    我要设计一个恒流源电路,如下所示:

    R2是负载,节点2会输出恒定电流,也就是说不论R2的电阻怎么变化,R2上的电流不会发生变化。
    但是R2有时候我会拿下来换其他器件,这个时候节点2就会成了下面这样
    请问下:
    1、理论上,这种开路情况是不是会使得节点2和地之间的电压无穷大?从而烧坏电路啊?
    2、如果是无穷大,那么我应该怎么设计才能防止被烧坏啊?
    PS:节点2和地之间接的是一个BNC端子,负载R2与电路之间通过BNC端子连接

网友:
    节点2与地之间的电压不会无穷大,最大值是输入电压28v.建议:防止电路中接负载的时候,波动很大。在加点2与地之间接上一个电阻,10K欧姆左右。

网友:
    个人理解,去掉负载后,U1处于悬浮状态,内部基本等电压,没有任何超压的地方,不应该有任何影响。

网友:
    不需要。怎么都不会超2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