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是不是从CST导入HFSS模型后就不能改尺寸了?

楼主(2022-08-16):
    我是先将HFSS模型导出成.sat格式,然后从CST导入结果发现尺寸改不了,还有在HFSS中可以设置零厚度sheets,而在CST中似乎不存在零厚度的东西,想用同轴线激励发现不行,请教高手该怎么弄?

楼主: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两个软件我一般都没互相导入导出,直接重画

网友:
    两种软件间的互倒,只适合在加工前夕,换种软件再仿真验证一遍
其实在仿真设计过程中互倒没有意义的,还不如重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