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力发电与太阳板同时对电池充电这种接法是否有隐患?

楼主(2022-08-16):
风力发电与太阳板同时对电池充电这种接法是否有隐患?

网友:
两种控制器之间需要联络协调的,隐患:电池充电电压超标了,或者充电电流大了,等等

网友:
    主要是怕充电过流了。话说,不是两组电压(风力发电输出电压+太阳能板发电输出电压)到充电控制板上边,然后再对电池充电的吗?搞两路充电控制电路成本不是更高?两组电压入到充电控制板前互相隔离一下就可以了嘛。好吧,我这是小功率应用了,几千瓦以上可能会复杂很多吧。

网友:
    担心电池别充爆了

网友:
    是的,楼上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