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型MOS管的导通条件是什么?

楼主(2022-08-16):
    是不是 uG-uS<0 , 且 |uG-uS|>|uGS(th)| , uGS|th|是开启电压

网友:
    P型MOS管的导通条件:
靠在G极上加一个触发电压,使N极与D极导通。对N沟道G极电压为+极性。对P沟道的G极电压为-极性。 场效应管的导通与截止由栅源电压来控制,对于增强型场效应管来说,N沟道的管子加正向电压即导通,P沟道的管子则加反向电压。一般2V~4V就可以了。

网友:
    1、对PMOS增强型管是正确的,耗尽型则不同。
    2、PMOS的特性,Vgs小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使用与源极接VCC时的情况(高端驱动)。但是,虽然PMOS可以很方便地用作高端驱动。
    3、但由于导通电阻大,价格贵,替换种类少等原因,在高端驱动中,通常还是使用NMOS。

网友:
    对PMOS增强型管是正确的,耗尽型则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