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t_thread()打印的是历史最大使用率还是实时的?

楼主(2022-08-16):
打印的max used百分比信息不变,是只打印最大的使用率,不打印实时的?程序不响应任何事件,线程60%,响应事件后75%;然后线程回到不响应的状态。但是打印的还是75%

网友:
计算代码如下

                    while (*ptr == '#')ptr ++;
                    rt_kprintf(" 0x%08x 0x%08x    %02d%%   0x%08x %03d\n",
                            thread->stack_size + ((rt_ubase_t)thread->stack_addr - (rt_ubase_t)thread->sp),
                            thread->stack_size,
                            (thread->stack_size - ((rt_ubase_t) ptr - (rt_ubase_t) thread->stack_addr)) * 100
                            / thread->stack_size,
                            thread->remaining_tick,
                            thread->error);
(thread->stack_size - ((rt_ubase_t) ptr - (rt_ubase_t) thread->stack_addr)) * 100 可以看出是线程栈的大小 减去 ptr 相对于 栈起始地址的大小 然后得到一个 百分比。

进一步分析 ptr 的位置在哪里,通过上面的代码第一行可以看到,通过 # 来进行的判断。

在进一步分析 # 从何而来

static rt_err_t _rt_thread_init(struct rt_thread *thread,
                                const char       *name,
                                void (*entry)(void *parameter),
                                void             *parameter,
                                void             *stack_start,
                                rt_uint32_t       stack_size,
                                rt_uint8_t        priority,
                                rt_uint32_t       tick)
{
    /* init thread list */
    rt_list_init(&(thread->tlist));
    thread->entry = (void *)entry;
    thread->parameter = parameter;
    /* stack init */
    thread->stack_addr = stack_start;
    thread->stack_size = stack_size;
    /* init thread stack */
    rt_memset(thread->stack_addr, '#', thread->stack_size);
可以看到每个线程在初始化的会将整个栈空间设置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