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CPLD与FPGA的特点,试问Altera公司的Cyclone系列器件属于什么类别的PLD器件?ACE...

楼主(2022-08-16):
根据cpldFPGA的特点,试问Altera公司的Cyclone系列器件属于什么类别的PLD器件?ACEX系列器件又属于什么类

网友:
FPGA,比一般的PLD/CPLD复杂的多

网友:
Altera公司的Cyclone系列是低成本的FPGA, 而CycloneII是Cyclone的下一代产品,2005年开始推出,90nm工艺,1.2v内核供电,属于低成本FPGA,性能和Cyclone相当,提供了硬件乘法器单元。它包含了许多新的特性,如嵌入存储器、嵌入乘法器、PLL和低成本的封装。

网友:
ACEX系列是Altera公司专门为通信、音频处理及其他一下场合的应用而推出的芯片系列,ACEX也是属于FPG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