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atlab计算结果和单片机相差非常大?

楼主(2022-08-16):
    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下边这个公式使用Matlab和EXCEL计算结果相同且正确

    使用单片机和csharp测试又是另一个结果

    -(2*L^4*b - L^4*c + 8*L^2*b^3 + 2*L^2*c^3 + 8*c^3*h^2 - 4*L^2*b*c^2 - 4*L^2*b^2*c - 8*L^2*b*h^2 - 4*L^2*c*h^2 + 2*L*h*((L + c)*(L - c)*(L^2 - 4*b^2 + 4*h^2)*(L^2 - 4*b^2 + 8*b*c - 4*c^2 + 4*h^2))^(1/2))/(4*(4*L^2*b^2 - 4*L^2*b*c + L^2*c^2 - 4*L^2*h^2 + 4*c^2*h^2))

    单片机和csharp计算a=-9.58444976;

    double L =    270;
    double b =    14.33;
    double c =    20.25;
    double h =    120.21;

    a =  -(2*pow(L,4.00)*b - pow(L,4.00)*c + 8.00*pow(L,2)*pow(b,3.00) + 2*pow(L,2.00)*pow(c,3.00) + 8*pow(c,3)*pow(h,2) - 4*pow(L,2)*b*pow(c,2) - 4*pow(L,2)*pow(b,2)*c - 8*pow(L,2)*b*pow(h,2) - 4*pow(L,2)*c*pow(h,2) + 2*L*h*pow(((L + c)*(L - c)*(pow(L,2) - 4*pow(b,2) + 4*pow(h,2))*(pow(L,2) - 4*pow(b,2) + 8*b*c - 4*pow(c,2) + 4*pow(h,2))),(1/2)))/(4*(4*pow(L,2)*pow(b,2) - 4*pow(L,2)*b*c + pow(L,2)*pow(c,2) - 4*pow(L,2)*pow(h,2) + 4*pow(c,2)*pow(h,2)))
;

    EXCEL和Matlab计算a=126.3747;

    14.33    b
20.25    c
120.21    h

    = -(2*A1^4*A2 - A1^4*A3 + 8*A1^2*A2^3 + 2*A1^2*A3^3 + 8*A3^3*A4^2 - 4*A1^2*A2*A3^2 - 4*A1^2*A2^2*A3 - 8*A1^2*A2*A4^2 - 4*A1^2*A3*A4^2 + 2*A1*A4*((A1 + A3)*(A1 - A3)*(A1^2 - 4*A2^2 + 4*A4^2)*(A1^2 - 4*A2^2 + 8*A2*A3 - 4*A3^2 + 4*A4^2))^(1/2))/(4*(4*A1^2*A2^2 - 4*A1^2*A2*A3 + A1^2*A3^2 - 4*A1^2*A4^2 + 4*A3^2*A4^2))

    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正在找原因。

网友:
    问题找到, 里边有一个(1/2)改成(1.00/2.00)后解决
解决方法是把公式分解,一段一段对比

网友A:
    会不会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溢出了

问题找到,是2个整数相除结果的小数部分被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