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LLEGRO 保存同名文件不提示覆盖?

楼主(2022-08-16):
我的allegro,BRD,dra文件保存时,相同的文件名都不会提示我是否覆盖。而是直接就保存了。比如我又一个名为 1.BRD的文件,我在另存相同的路径为1.BRD,这个就直接保存了。在User Preferences 里面设置过一个选项。据说是针对真个问题的(具体哪里忘了)。但是没有效果。请各位大佬帮帮忙。我电脑上同时装了16.6与17.2

网友:
1.BRD的文件,我在另存相同的路径为1.BRD
這不叫另存   而是保存當然不會提醒

网友:
保存相同的路径为1.BRD后文件夹下面会出现1.BRD.1 、1.BRD.2 、1.BRD.3 等文件的。

网友:
看看你是不是没有设置提醒,还有可能你下载的破解软件破坏了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