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防止电磁干扰EMC认证?

楼主(2022-08-16):
如何防止电磁干扰EMC认证?

网友:
    防电磁干扰有三项措施,即屏蔽、滤波和接地.往往单纯采用屏蔽不能提供完整的电磁干扰防护,因为设备或系统上的电缆才是最有效的干扰接收与发射天线。

网友:
    许多设备单台做电磁兼容实验时都没有问题,但当两台设备连接起来以后,就不满足电磁兼容的要求了,这就是电缆起了接收和辐射天线的作用。

网友:
    唯一的措施就是加滤波器,切断电磁干扰沿信号线或电源线传播的路径,与屏蔽共同够成完善的电磁干扰防护,无论是抑制干扰源、消除耦合或提高接收电路的抗能力,都可以采用滤波技术.

网友:
    接地,屏蔽,滤波。 磁环、滤波器、铜箔、导电布,导电泡棉,

网友:
    电压容限,回流路径,高频特性。

网友:
    干扰源,路径,敏感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