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知识总结:小东西也有大能耐

楼主(2022-08-16):
    磁珠知识总结:小东西也有大能耐

网友:
    铁氧体抑制元件应当安装在靠近干扰源的地方。对于输入/输出电路,应尽量靠近屏蔽壳的进、出口处。对铁氧体
    磁环和磁珠构成的吸收滤波器,除了应选用高磁导率的有耗材料外,还要注意它的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