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LM358输出的电压与输入电压有关系吗?

楼主(2022-08-16):
芯片LM358输出的电压与输入电压有关系吗?有点话是什么关系?哪有详细的资料没有?

网友:
    LM358中文资料LM358内部包括有两个独立的、高增益、内部频率补偿的双运算放大器,适合于电源电压范围很宽的单电源使用,也适用于双电源工作模式,在推荐的工 作条件下,电源电流与 电源电压无关。

网友:
    它的使用范围包括传感放大器、直流增益模组,音频放大器、工业控制、DC增益部件和其他所有可用单电源供电的使用运算放大器的场合。

网友:
    LM358主要参数输入偏置电流45 nA 输入失调电流50 nA 输入失调电压2.9mV 输入共模电压最大值VCC~1.5 V 共模抑制比80dB 电源抑制比10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