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mos管开启电压 内阻 跨导哪个重要?

楼主(2022-08-16):
    大功率mos管开启电压 内阻 跨导哪个重要?

网友:
    mos管是属于压控元件,但对于一个元件来说,这三项是一个统一的机体。如不考虑特殊的情况,当然是电压是个主要的参数。

网友:
    找不到最大电流60a的,瞬时脉冲电流可以超过60a,但是连续电流最大只有50a的,导通内阻也没有那么小的。
    mtp50p03和mtb50p03,最大连续电流50a,瞬时脉冲电流150a,开启电压典型值1.5v,最大值2v,导通电阻20mω。 你可以用两只mtp50p03并联使用(加均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