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Matlab GUI中利用静态文本框显示程序的结果

楼主(2022-08-16):
    想要实现按一个按钮,就能运行一段程序。另外一个静态文本框就能显示出这个程序的结果

网友:
    调用pushbutton的回调函数,再用set让结构在文本框中显示。

网友:
    给一个简单的例子:
pushbutton的回调函数(实现两个数的相加):
    a=1;
    b=2;
c=a+b;%以上的三条代码你也可以换成你要运行的程序代码
    set(handles.edit1,'string',c);%在edit1(文本框)中显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