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差分规则的问题

楼主(2022-08-16):
    AD大神,我的差分线间距设置的是0.11mm,电气规则Clearance 设置的为All 间距为0.15,现在差分走出来的间距为0.11,但是会DRC,说间距小于0.15,也就是差分的间距规则没起作用?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看看大佬怎么说的

网友A:
    你规则的优先级 差分规则比间距规则低;然后差分需要加差分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规则的优先级 差分规则比间距规则低;然后差分需要加差分类

    一个是在electrical下clearance的规则,一个是在differential pairs routing下的规则,没办法设置他们的优先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仅仅是规则的原因,应该是两个原因,1、是规则设置问题(比如要设置的规则网络到GND之间的间距)2、优先 ...

是不是我在differential pairs routing中设置完90  100欧姆的线间距之后,还要在electrical 的clearance下分别新建90  100欧姆的间距规则分别赋给对应的 90 100欧姆的类??目前这样做是没有drc的,就是感觉麻烦,我已经在differential pairs routing中设置差分对的间距规则了,还得再到clearance下再设置一遍。

网友:
    所有的差分设一个Class,单独建一个规则,设置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