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使用CIS库调用datasheet

楼主(2022-08-16):
    通过CIS库添加的器件, 只有在CIS库打开的时候可以访问.有没有在原理图直接查看数据手册的方法呢?

网友:
    应该是有的吧,只是没找到

网友A:
    在原理图中选中器件,ctrl+D点开,就可以查看datasheet了,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不是这样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中选中器件,ctrl+D点开,就可以查看datasheet了,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不是这样效果?

感谢, 我试过了,这种方式可以直接打开该器件在CIS库中的位置,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