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电路中运放输入多个电阻串联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8-16):
采样电路中运放输入多个电阻串联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一般都是分压。

网友:
以前在开关电源的设计中,因为要通过电阻将电流转成电压反馈回控制芯片,手头上又没有那么大功率的小电阻,最后就串联了两个来使用。

网友:
主要是进行分压!

网友:
没看到电路,但是我的猜测:
1、分摊功率,更有利于散热。(不知道你的信号电流有多大)一个电阻的话,承受的功率较大,电阻温度上升,阻值会变化,这对于精密采样电阻是尽量要避免的。
2、你需要的采样电阻值不是一个标准的阻值,比较难采购。所以就用标准的阻值凑成需要的阻值。

网友:
你好  hello 图呢?

网友:
输入是高压,安规上有要求,需要多个电阻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