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嵌入式电子产品的过程中,如何选择合适功率的电源?

楼主(2022-08-16):
在做嵌入式电子产品的过程中,如何选择合适功率的电源?也就是说当完成所用功能模块的电路设计后,怎么样去估计所有模块的功耗来选择合适的电源模块?

网友:
根据各电子元器件功耗估算。

网友:
选择电源的功率,与器件的功耗不是一个概念,由电源供电的各电路的功率之和就是初步所选电源的功率,再除以电源效率,就是实际所选电源的功率。

网友:
如果是没做过的模块,先按dotasheet上的简单相加,然后再乘以2,这样算出来的总功率保险一点,余量比较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