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2】手把手教你做平板电脑-GPIO 驱动实验教程

楼主(2022-08-16):
GPIO 驱动实验教程
——疯壳·嵌入式平板开发

第一节 GPIO 配置实例 --- 照相机的闪光灯控制
pio 引脚通常可以配置成输入和输出功能。作为输入功能,一般在 linux 系统里面是以中断的方式来使用;如果作为输出功能一般主要用来提供一个高低电平信号。本文主要介绍  输出功能。
k3128 开发板已经引出了多个 gpio,分别用于照相机的 flash 灯, 蜂鸣器,gps 供电引脚,本章主要以 GPIO2_C7(FLASH)为例子讲解,其他只要是涉及到 GPIO 的输出功能都应该大同小异。下图来源于文档 3128_sdk_a02_20170325.pdf 中第 17 页和第 19 页。

图1
  图示绿框位置表示将要配置的 gpio 在电路图中的位置---Camera 侧

图2
pio 在电路图中的位置---CPU 侧
第二节 rk3128 开发板 gpio 在 DTS 中的配置
k3128 驱 动 配 置 使 用 的 是 Device Tree 的 方 式 , 所 以 在 kernel 路径 $(dir)\rk3128-source\kernel\arch\ARM\boot\dts 中 rk3128-study.dts 描述了我们整个系统的驱动配置,flash gpio 的配置如下所示:

代码1
第三节 实验步骤
  输入命令
cho 1 > /sys/class/exgpio/gpio_flash_en echo 0 > /sys/class/exgpio/gpio_flash_en
第四节 实验现象
  flash 灯会亮/灭

文件下载请点击:

网友:
IO口在控制外设的时候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