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线参考层铜厚影响

楼主(2022-08-16):
1:越来越高的速率中,高速线参考层为1oz和2oz对信号损耗是否有影响?

楼主:
    上面愿意造成的

网友:
    和铜厚没关系和参考层铜表面粗糙度有关系

网友:
    有一点影响,但不大。自己算好厚度,指定板厂做就行了。一般内层0.5和1oz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