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无盘设计疑问??

楼主(2022-08-16):
    求教下,allegro 16.6开启无盘设计后提示要打开HOLE 的DRC检查,已经在CM的模型设置哪里把SPACE跟THE SAME NET的HOLE DRC检查打开了,但还是提示还有HOLE的DRC检查没打开,请教下是还有哪个地方得DRC检查没打开嘛??

楼主:
    附件PCB文件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ch Pin to Conductor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

方便发下您回复的贴子链接嘛??真不好找相关的回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ech Pin to Conductor

    为什么我allegro16.6版User Preferences / shapes / voiding /底下没有看到 legacypadsuppress啊?

网友(点评):
有, 第6個或倒數第三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allegro16.6版User Preferences / shapes / voiding /底下没有看到 legacypadsuppress啊?

“有, 第6個或倒數第三個.  ”没有看到“legacypadsuppress”啊

网友:
    :lol:lol: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版本沒有?? 那就乖乖用負片出圖.

    为何不能做正片?

网友(点评):
間距問題,白把銲盤拿掉,銲盤間距依舊在, 16.6以下舊版本只支援負片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