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运放供电用恒流源供电和直流电压供电,两种供电哪个好?

楼主(2022-08-17):
精密运放供电用恒流源供电和直流电压供电,两种供电哪个好?

网友:
运放需要的是恒压,足够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
运放有个PSRR,就是电源的波动反应在输入失调电压上的影响。

网友:
运放对电压要求高,对电流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