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上芯片丝印字看不清 已经上电路图 请问能推理反查出来吗?

楼主(2022-08-17):
    整体电路图,是一个可遥控电磁铁

局部电路图,图中【U1】已经无法辨清印字。
以下OB2225NC,OB2226CP,VIPer12A,OB2224NCP都实验过,不能用,其中OB2224NCP通电就芯片就炸

网友:
    LN8K04 DIP7 超高电压降压转换器 电源管理芯片 试试看

网友:
    你用2225,然后根据他的典型应用,加个电阻是不是也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