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怎么样才能在没有网络的铜皮上添加过孔?

楼主(2022-08-17):
pads中怎么样才能在没有网络的铜皮上添加过孔?

网友:
貌似办不到,添加焊盘吧。

网友:
加网络就行了呀。

网友:
做一个孔型的元件加上去。

网友:
旁边打孔移进去啦,要不关闭drc。

网友:
随便添加个网络就OK啦。

网友:
layout里复制过孔  直接放上去